[开关电源]
电视维修精要

楼主(2013-04-04):
一台长虹21寸彩电,型号C2165F,年代久远,几乎可以当收藏品了,开机三无。打开外壳,接通电源,有较大啸叫声,可以基本判断电源过载,负载有短路,测量高压包,没有明显特征说明高压包坏,焊下高压包,开关电源接100W假负载,测量开关电源输出正常,判断为高压包匝间短路,更换一替代型号高压包,开机电源正常,无啸叫声,测量电压输出亦正常。开机1分钟左右,屏幕场幅消失,屏幕只剩中间一水平亮线,判断问题出在场电路,但是这台电视有没有专门的场块,外围电路都是模拟电路,维修相对麻烦。另外由于电视生产年代较早,当时的集成块还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主板上主要有2块集成块,一块为DBL2003视频色度行场扫描处理芯片,42脚;一块DBL2002图像及伴音中放集成块。查相关芯片Datasheet,没有找到原始资料,但找到了兼容替代的芯片资料,且引脚定义和功能完全一样。接下来查找电视主板电路图,下载的图纸不甚清楚,但通过类似的电视型号图纸,相互参照,确定了问题可能主要在集成块供电部分,测量+12V电源对地阻值为1.2欧姆左右,明显阻值太低,说明+12电源负载回路可能有短路现象,于是逐级排查,分别焊开+12V负载,最终在DBL2003的第二引脚有个陶瓷滤波电容C290(容值0.068微法)基本上已击穿,降此电容焊下,开机一切OK,鉴于一时找不到完全一样的电容,找了一个472的电容替代,同样可以有滤波效果。整个维修过程,解决开关电源部分用时不多,也很快修好,但是要查找一个很小的电容失效,却不是那么容易,需要仔细的排查才能找到问题所在。除此之外,上网查图纸资料也很重要,尽可能的从电路原理去分析问题所在。

长虹 C2165F.rar

网友A:
这么专业?

网友B:
看了!…二十年前的事了……回想当年:很是感慨呵!!!…

网友C:
平常拆拆玩玩。呵呵,多谢楼主的经验资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