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天线干扰SIM卡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04):
   用老GSM模块,比如TC35或WAVECOM,天线离SIM卡太近,在启动或者打电话的时候,测量SIM卡各脚波形,发现SIM data脚被干扰,波形变形。导致启动失败,读卡失败,或者有时候勉强通过,但是打电话或者长期工作时只要RF信号一旦发出不知道哪次,SIM就掉卡了。其他引脚波形都正常.各引脚加对地电容,上拉电阻,等等各种方法都实验了,一直没找到解决方法,除非天线远离,可是外壳已经固定,天线不能移动,请教高手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屏蔽,
或者启动天线的时候, 不要去读写 SIM (避开), 时间上错开

网友B:
我试过加10pf的对地电容,应该是有效的。

网友C:
SIM卡上加个屏蔽罩

网友D(2013-05-12):
PCB加层,SIM卡信号包地

网友E:
换用一种带屏蔽的SIM卡座,同时加强去耦。设计时,SIM卡回路不能距天线或其他EMI源太近,走线也要特别注意。

网友F:
屏蔽,我只能这样说。

网友G:
屏蔽或找带屏蔽功能的sim卡座  串电感 加电容 PCB走线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