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Wait for software reset 死循环

楼主(2013-04-04):
F4用的内部时钟,RTL8201用的外部25MHz,MII模式
ETH_MII_TX_CLK,ETH_MII_RX_CLK没有输出
请问这是为什么?
复位信号没问题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对不住啊   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能够帮忙

网友A:
呼唤版主   希望版主能够出手   问题应该就可以搞定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楼主:
顶一下,有高手在吗?帮帮忙啊

楼主:
再顶一下,谁知道啊
再问一个:ETH_MII_TX_CLK,ETH_MII_RX_CLK连线之间需要串接电阻吗

楼主:
接着顶,请高手帮忙,像这种情况一般下一步该怎么做啊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啊?换晶振还是换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