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能不能直接把程序加载到内部的rom中呢

楼主(2013-04-04):
dsp能不能直接把程序加载到内部的rom中呢?可能会运行速度更快点

网友A:
运行时不可能自动将数据写入ROM,只能是内部SRAM。

网友B(2013-05-15):
单片机的程序则是固化在flash中,cpu运行时直接从flash中读取程序,从RAM中读取数据

网友C(2013-06-17):
rom指的是Read Only Memory,只读介质,一般程序运行的时候,是不可以进行写操作的,都是从ROM中读取到RAM中运行,这样运行速度比较快。
ROM中的程序是通过烧录程序烧录进去的。ROM中的程序断电后还是存在的,RAM中的程序断电后就没了。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应该很熟悉了吧  结贴  哈哈
只能加载到RAM中运行的

网友E:
记得有个文档提到可以向TI提交固件,生产时帮你烧进去。当然前提是你有有很大的订量。

网友F:
会掉电丢失的!

网友F:
程序运行就是在内部ram的!

网友G:
不能把程序加载到片上ROM, 但可以把程序加载到片上RAM (RAM是可读写的), 这样运行速度比放在片外运行快.

网友H:
不可以,内部rom中存放的是固件程序,不可以修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可以,内部rom中存放的是固件程序,不可以修改。

是的   rom运行时应该是不可修改的

网友I:
楼主所说的运行更快,是指从内部rom往ram里搬,比flash往ram里搬快么,毕竟代码不是在rom里执行的。。。

网友J:
修改cmd 是不是能够办到呢?

网友K: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G:
ROM是Read Only Memory, 不能直接把程序加载到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