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下载都是,没有到main处,

楼主(2013-04-04):
用的ccs4,把程序编译

完毕后,每次下载都是,没有到main处,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语言编程要用到CCS提供的入口函数c_int00,请注意是否将有关库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B:
是不是哟选择run main这个选项的?

网友B:
单片机上记得有这个选项,你找找看吧。

网友C:
快捷方式->属性->兼容性->勾选“用兼容性模式运行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