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Nu-Link-Me插上Windows不识别

楼主(2013-04-04):
Hi 各位好,
最近有个朋友让我做个项目,要用到新唐的片子,我不是很熟,所以弄了一套Nano-130的东西来试试,结果
USB插在电脑上,居然弹出USB不识别,网上查了资料,说是这个设备是HID设备,不需要安装驱动的,我就不明白了。
这是咋回事捏?有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么?
我的系统是windows XP SP3的,USB连接Nano-130评估板的Nu-Link-Me的驱动,谢谢!
穷,给的分数不高哦!

网友A:
你什么驱动也没下载?去新塘官网下载去

网友B:
HID驱动是有。但是NU-LINK驱动你没有。ICP工具软件你也也没有。

楼主:
下载过了 for keil的和for iar的,两种都下了,都搞不定诶!郁闷了!

网友C:
板子出厂前应该测试过的,建议你换个电脑试试。用ICP软件去连接看是否识别,不行就换个USB线,NANO的板子注意两个USB口的,不要接反了。连接仿真器那边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