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2013-04-04):
(无正文)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在距离不长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两边都是TTL电平,要把两边的地线接在一起哦

网友C:
楼主是说的自发自收吗?是可以的啊!

网友D:
单片机间是可以的,距离不要太长

网友E:
单片机之间通信时, 能直接把TXD RXD 交叉相连,问题是你的连线的距离有多远。在板内的内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之间通信时, 能直接把TXD RXD 交叉相连,问题是你的连线的距离有多远。在板内的内部是没有问题的 ...

50厘米左右

楼主:
那么对于不同的距离应该怎样选择通信方式

网友F:
50厘米可以!

网友E:
在1.5米内看设备最后工作的环境,没有成本压力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232方案,提高可靠性。如果是工作在RF环境下,还需要信号线屏蔽。大于1.5米,考虑用422方案,最高理伦上可达2000米。

网友G:
可以的,不过有限制

网友H:
可以的,单片机可以互联,不过距离有限制,易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