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微分电路的自激的问题?

楼主(2013-04-04):
,最近又回归理论从头开始看华成英的那本模电书,对于书中微分电路那里有些疑问,如图这么一个最基本的微分电路图,这应该是一个电压并联负反馈吧,反馈信号应该是电流信号,反馈系数应该为-1/R,为什么有些人说反馈系数会是1 / (1 + S R C),这里的电容应该不在反馈网络里啊,还是我一直理解错误了?但是如果按照F=-1/R来看,反馈回路根本就没有附加相移的产生,要产生自激又不可能,这又显然说明不是-1/R,希望各位大牛解释一下,想了一天了

网友A:
反馈系数确实是F=-1/R。但是稳定性是由环路增益决定的,环路增益中跟C有关,所以会引起不稳定。你说反馈环路里没有相移,那是对电流而言的,如果你考虑电压信号,那么环路增益中会出现相移,就会引起不稳定。

网友B:
这涉及到一个“古老”的问题:P
分析问题不要拘泥于“形式上的反馈系数”

网友C:
to LZ:

看此帖,注意其中的VFA和CFA。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32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涉及到一个“古老”的问题
分析问题不要拘泥于“形式上的反馈系数”

我这人就有个毛病~~问题想不通就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看此帖,注意其中的VFA和CFA。

倒是仔细看了下这位大神的帖子,推导倒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在Af和F得定义上跟华成英教授们的定义就不一样,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吧,从你的角度来看,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从华教授定义的角度来想我又想不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是仔细看了下这位大神的帖子,推导倒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在Af和F得定义上跟华成英教授们的定义就不一样 ...

如果将VFA稍微退化成具有有限输入阻抗则便可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人就有个毛病~~问题想不通就很纠结···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它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点儿你可信赖HWM

告诉你的结症在哪里:反馈的信流节点,反馈的系数计算都会随你的电路模型不同而不同
但是,电学还是一样的电学

网友D:
这个就是反馈框图:

网友E:
360度=C的90度+A的180度+运放的开环响应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将VFA稍微退化成具有有限输入阻抗则便可理解了。

再次请教一下,既然这样看的话,是不是反过来的积分电路就不会有自激振荡的结果产生了(假设在高频时集成运放的极间电容所引起的附加相移不足以造成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本大师的框图,显然反馈系数1 / (1 + S R C)是对的!

看看模电书反馈系数的定义再来回答我的问题吧,OK?

貌似还轮不到你来教本大师把? 遗憾的是,本大师根本就不看你模电书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本大师的框图,显然反馈系数1 / (1 + S R C)是对的!

你不懂就不要来误人子弟ok?我好歹干电子仪器这行也做了这么多年,我虽然不是啥博士,但是硕士学位还是有的,看看你的帖子吧,这一群人都说你胡扯·你还真能扯

学位只是糊弄傻瓜的,地球人都知道! 你跟西方人不同,人家工作几年考验,是真的有求知欲望!而你们不过就是个联盟巴黎!
asuwishi!看来你也不像 个假装无知,而上网球住的人! 你敢20年也没有用,因为你会照着作,而没有独立设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