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样解决测量高频率问题?

楼主(2013-04-04):
用定时器3的输入捕获模式来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当测量频率变高时导致TIM3频繁进入中断,导致主函数执行缓慢,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测频方法??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A:
采用外部中断法测高频

网友B(2013-05-08):
一般是低频用测周法较准,高频用测频法较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低频用测周法较准,高频用测频法较准

现在要采集500khz的信号 用什么方法比较准
外部中断怎么样

网友D: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先   呵呵

网友E:
设置计时器为外部计数模式;
打开另一个计时器为闸门信号,在单位时间内外部计数器的个数,就是外部采集信号的频率;

网友(2014-07-20):
应该可以进行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