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17AD转换问题

楼主(2013-04-04):
pic12f617 AD转换 pretues仿真成功 但硬件测试时发现AD输入小于2.5V时 芯片工作不正常 好像没检测到 当AD检测口电压大于2.5V时工作正常  这会不会是硬件什么问题?  求大师分析

网友A:
先确定硬件有没有问题 再看看软件是不是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硬件有没有问题 再看看软件是不是存在问题

硬件就是一个0到10的电压经过两个10K的电阻进行分压输入到AN3   用GP0口输出PWM  电压调到5v以上输出占空比正常 能随电压增大占空比变大  但电压小于5V以下时 占空比一直停在50%左右不动了  硬件已经够简单了 输入时是不是要串一个电阻?

网友A:
你电路有问题吧 应该上图

网友B:
你应该确认 (0到10的电压经过两个10K的电阻进行分压输入到AN3) AD转换值是否正常?
再确认 正常AD转换值是否正确控制了PWM输出!

网友C(2013-07-10):
请问有相关的电路图和程序吗?小弟最近才开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