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软件能不能去除这些干扰额?

楼主(2013-04-04):
做了一个lcd显示,开始时把显示函数就执行一次,发现在屏幕上很快的就刷没了(当然开始时清屏了的),但把显示函数放在while(1)里面无限循环就可以保持了
问题1: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是不是总是在不停的循环执行的呀,不然第一次我的字怎么回不停的刷没了呀?
问题2:还有就是屏幕上的字体显示不怎么清晰(像抖动、杂点==),有时候干脆就是全部杂点,这是为什么?是程序本身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软件能不能去除这些干扰额?

网友A:
显示屏显示有问题,肯定不能通过软件滤除干扰了。检查你的屏幕操作程序和硬件吧。

网友B:
若去掉while()程序也是反复之行的,只不过P3口默认为高电平即 P3=0xff;

若加上while()你按哪个按键程序就会在那条语句上循环执行,直到下一个键值的改变。

楼主:
会不会是延时问题,我改了延时有点反应,但还是没有清楚的显示呀

网友C:
硬件消除干扰   相对比较靠谱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