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lcd屏上实时显示数据,但是数据一直一闪一闪的,怎么

楼主(2013-04-04):
想在lcd屏上实时显示数据,但是数据一直一闪一闪的,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A:
LCD屏一般不要动态扫描,如果数据闪,说明你有对液晶操作,如果程序没有操作,就只有检查你的硬件了。

网友B:
实时数据可以用10个点
一平均,来防止抖动

网友C:
你看实时数据的变化频率,最好不要在循环里面不加任何条件的向LCD送数据,可能你更新的太快,数据没稳定总是在写引起的,可试一下500MS或1S写一次数据。

网友D:
先排查下是不是你的软件刷新频率太快导致的……

网友E:
显示 -> 清除 -> 显示 -> 清除 ->显示 -> 清除 -> 显示 -> 清除。。。。。。。。

闪烁应该是这样问题吧

网友F:
程序没有消抖  个人认为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G:
是不是逐点写屏的时间有点慢吧?

楼主:
延时1s的话就是一会不闪一会闪!我是先在LCD屏上打开一个窗口,然后把数据写到里面,然后延迟1s,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H(2013-10-27):
直接开个窗口,然后往里面写数据就可以了,没必要延时。
我用的是HX-8347驱动的3.2屏幕。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你窗口别开的太大了。窗口开大了就相当于刷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