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877A的RA4引脚问题

楼主(2013-04-04):
    想用PORTA端口作一个普通IO口,除了RA4以外的端口都可以正常工作,程序中的RA3引脚可以正常输出但RA4不行,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程序那里没有配置好:
    CMCON=0x07;
    CVRCON=0x00;
    ADCON1=0x07;
    TRISA=0x00;
    while(1)
    {
        RA4=0;RA3=0;
        delay(20);
        RA4=1;RA3=1;
        delay(20);
    }
(RA4加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没加之前一直是低电平,加了之后一直是高电平,不能拉低了)

网友A:
好复杂的说

网友B:
ansel 还没有设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sel 还没有设置呀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数据手册上好像没有看到有这个寄存器啊??

网友C:
看手册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手册呵:

我接了上拉电阻,可是就一直是高电平,写0也无法拉低了,能解释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吗?我应该怎么接才能让他正常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D:
RA4本来就没有高电平,只有低电平驱动能力,
不要对端口连续两次读写操作,你去查看下端口的读写要求。
建议设个输出缓存寄存器,改好值后再送到A口

网友E:
STATUSbits.RP0=0;
STATUSbits.RP1=0;//选择BANK0
PORTA=0;   //清A口数据
STATUSbits.RP0=1;
STATUSbits.RP1=0;//选择BANK1
ADCON=0X06;  //设置相关引脚为数字口
TRISA=0XCF;  //RA<3:0>为输入,RA<4:5>为输出。

网友E:
正确选择BANK:)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4本来就没有高电平,只有低电平驱动能力,
不要对端口连续两次读写操作,你去查看下端口的读写要求。
建 ...

谢谢了!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果然是这样!不过能不能解释一下具体的读写要求?感激不尽……我查了半天也没有弄清楚……本来想用PORTA作软件模拟SPI的,看来只好跳线了……感觉这个RA4口好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ATUSbits.RP0=0;
STATUSbits.RP1=0;//选择BANK0
PORTA=0;   //清A口数据

我想问一下,这样写的原理是什么?选择BANK对PORTA有什么影响吗?我初学PIC,好多地方都不懂,能不能科普一下??跪求高人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ATUSbits.RP0=0;
STATUSbits.RP1=0;//选择BANK0
PORTA=0;   //清A口数据

终于可以了!!!太感谢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写就成功了……

网友E:
呵呵,这是微芯公司给的DATASHEET上的A口初始化的例子程序。

楼主:
原来如此……数据手册真是好东西,可惜英文水平有限,阅读起来有点吃力

网友C:
877没中文资料,改用pic16f887吧,有详细中文资料,特别是AD通道选择比877灵活,关键是价格还便宜!

网友F:
加个上拉电阻就你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