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4~40v输入3.3v输出电源求教

楼主:
本人想选一个电源芯片,输入电压范围要宽一点,因为源端到器件的线缆比较长,所以担心压降。

输出电压最好能在 DC 4~40V 之间
输出固定为:3.3V或者5V

国产芯片不与考虑,最好是NS、ASM、AD、Ti这一类的电源芯片。当然价格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AD和TI的芯片普遍偏贵,虽然选择很多,但是价格也很高。一不小心就到十几块钱一颗了

已经参考过得芯片有LM3100 但是这个得输入电压最多到36V,稍微有点不够。希望有好心人能够给个参考芯片,小弟不盛感激

楼主(2013-04-05):
怎么都无人问津呢。。。。。。

网友A:
如果对电流要求在2A内,MPQ4560-AEC1 可以满足

网友B:
其实价格问题,还在于你定的输入电压范围
不知道你说的线缆较长 担心压降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C:
其实像楼主说的那些厂家,去官网按你自己的要求搜一搜就出来了,TI的还有像4楼给出的电路,输入你的要求,用WEBENCH® Designer设计输出一下,你就看到符合你要求的芯片了,自己按需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
EUP3455或EUP3453
$0.3左右一片,要的话我卖给你。
页面提取自- EUP3453

楼主:
引用 网友D:
EUP3455或EUP3453
$0.3左右一片,要的话我卖给你。

谢谢您的手册,我需要再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像楼主说的那些厂家,去官网按你自己的要求搜一搜就出来了,TI的还有像4楼给出的电路,输入你的要求, ...

这些厂商都有在线设计的辅助工具,但是还是有很多细节不能帮我考虑到,所以在这里请教有经验的大侠,应该会更好点。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价格问题,还在于你定的输入电压范围
不知道你说的线缆较长 担心压降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

刚才看到了您发的LNK304的参考电路,深受启发。太感谢您了

我想得是利用DC 36V供电,但是电源和用电器之间的距离可能会超过500m ,所以担心线路上的电压损耗太大,没有电源设计的经验,所以在这里请教大侠们。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电流要求在2A内,MPQ4560-AEC1 可以满足

谢谢您!

这个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确实不错,但是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我再淘宝和阿里巴巴上都没有找到有卖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这个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确实不错,但是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我再淘宝和阿里巴巴上都没有找到有 ...

这个芯片可能卖的还不怎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可能卖的还不怎么多

您知道价格吗?给个参考也行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看到了您发的LNK304的参考电路,深受启发。太感谢您了

我想得是利用DC 36V供电,但是电源和用电器之 ...

500米 你就该考虑就近取电了 或者电池或者太阳能 用线缆 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米 你就该考虑就近取电了 或者电池或者太阳能 用线缆 不靠谱了

那24V或者36V一般能传输多远?

网友F:
不想过多考滤问题!………喂!说你啦!

网友B:
参考 根据你的电流 导线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根据你的电流 导线面积

谢谢您,这样总算有个理论参考了。

楼主:
怎么结贴呢?我点击“结贴给分”结果报告“分数未分配或者分配错误” ?

网友B:
你给 哪个ID 分数多少就写多少,然后点击“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