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三串电池用什么单片机检测电池电压啊?

楼主(2013-04-04):
三串电池用什么单片机检测电池电压啊?如何检测你?用电池本身给单片机供电,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A:
三串电池?1.5*3=4.5v?
要求精度多少?
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用单片机的自带AD,STC12C5A

网友B:
电池电压用电阻分压,然后AD转换(使用内部或者外部稳压的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串电池?1.5*3=4.5v?
要求精度多少?
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用单片机的自带AD,STC12C5A ...

是11,1V的,精度要求不好高,主要是电池电压在使用过程中,电压逐渐下降,无法得到稳定的参考电压啊,在烦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用电阻分压,然后AD转换(使用内部或者外部稳压的Vref)

那电池电压用电阻分压,对地的电流要大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效率哦?我能否使用上百K的电阻进行分压给单片机供电呢?

网友A:
原来用5v单片机测7-9v电压,用的是两个20K电阻

网友B:
如果你连分压电阻那点电流也要节约的话,建议你加个MOS管开关

网友C:
分压电阻通过一个MOS连接到地,需要检测电压时才打开MOS;
一般ADC采样信号需要的电流很小,可以选择百K级的。

网友D:
我家的芯片内部有1.2V的基准电压,12bitADC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E:
中国兵协所言:我能

方法:1, 电阻分压小于 1V,连接俺方 ADC  IO
               俺方MCU 有内置1V参考电源,9 bits 精度。
         2, 三节电池要串一 4148 二极管给俺方MCU供电。
              因为此芯片供电范围是: 2.0-4.0V

         必须用:内置ADC电源。才能读到,外围电压值。
         否则要外加:TL431产生精准的2.5V,比较之
         这样会增加额外成本。

         有人讲:sn8p2711A,也有内置ADC  2V/3V/4V参考电源
         sn8p2711a确实是那样。但是:汇编的开发,价格也不咋的
         俺认为:我家芯片能胜出.

         是不是:好专业的分析。
         是,就多浏览web:
         keilmcu.com  keilchi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