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STM32F103VCT6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4-04):
我以前一直用的STM32F103C8T6,做了好几个产品都没有问题,这次用STM32F103VCT6,做的产品,做了两次板子都是上电不能复位,最后把复位电容换到22UF,可以上电复位,但是用独立看门狗又不能复位,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急需高手指点解决。

楼主:
产品是一个无刷电机驱动器

网友A:
我最近用过,没出现这种情况,电容用的是10P,但是没有过看门狗

网友B:
应该是芯片的抗干扰能力不行   这个可以找找FAE   看看能不能将抗干扰能力提高一点   呵呵

楼主:
我的产品的外设比较多,楼上的电容用的10pf的,这么小,没有问题吗?

楼主:
这个芯片抗干扰能力不行吗?我之前用的STM32F103C8T6没问题呀?

网友C:
不能随便就定义芯片不行,还是多多检测下设计的电路吧。

网友D(2013-06-11):
您是不是买的价格比较便宜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