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下载时提示进入编程错误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3-04-05):
AVR下载时提示进入编程错误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板子和下载器都是新的,是不是需要的软件没有齐全呢

网友A:
有很多可能.
主要是引脚连接问题, 熔丝位设置问题.
而后者引起的问题比较多, 要好好设置一下

网友B:
找一个其它编程器  连上你的板子  看看能不能用   其次   找一块板子  连上你的编程器  看看能不能用  排除硬件问题  在确定软件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用JTag重新设置一下熔丝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JTag重新设置一下熔丝位吧

他现在估计都没连上  别说jtag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成了来这里分享心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519016-1-1.html

很不错  建议去看看

楼主:
换了芯片后正常了,估计是芯片锁死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