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w108芯片无法调试

楼主(2013-04-05):
大家好,我自己做了块stm32w108小板卡,使用stlink仿真器无法连接,提示找不到mcu,而买过来的开发办是可以的,我查了电压3.3正常,芯片自己输出的1.8v也有,但是vdd-core是1.5v,刚做回来的板卡,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不胜感激

发送自我的HTC One SC

网友A(2013-05-14):
解决了么?我现在也是这样。

网友B(2013-06-26):
检查下电路,主要是电容
需要STM32W108CBU61可以找我,
QQ:825296516   手机:15012702498

网友C:
呵呵    顶起来    都不容易

网友D:
你使用ST的烧录软件连接一下,ST-LINK-Utility.

网友D:
看是否能连接到MCU

网友E(2014-04-03):
硬件接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
在看芯片的电源 时钟 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