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7的RC端口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3-04-05):
我想RC口做4*4键盘高4位输出,底4位输入,为什么RC0-RC3接了上拉电阻  RC1-RC3都是高电平,RC0一直是2V多一点。    初始化
     PORTC=0;
     TRISC=0x0f;
     LATC=0;
请问高手RC口还有什么寄存器与之关联??

网友A:
在数据手册RC端口的尾部,有该端口相关寄存器汇总(不得不说,PIC这点做得还是不错的,STM32找死个人)

楼主:
原因找到了,居然RC0和osc2中间怎么多了一个小的金属颗粒  把2个引脚断路了,拿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