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我想用STM8的SPI与595通信,有SPI的例程吗,求指导?

楼主(2013-04-05):
想通过STM8的SPI与595通信,控制LED灯或者数码管的亮灭。

网友A:
非要用SPI吗?模拟的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用SPI吗?模拟的多方便。。

还不会用SPI,所有就想用一下

网友B:
一般的IO口  都是可以模拟的   呵呵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顶一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