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复位为何用下降沿

楼主(2013-04-05):
各位大侠,
   可综合的verilog中,看夏宇闻老师的例子中很多复位信号都用RST的下降沿,为什么不用上升沿呢?其他时钟触发动作均用上升沿。
   十分感谢!

网友A:
上升沿和下降沿一般是根据FPGA内部FF结构定的
如果内部 FF 的clr/set 是高有效的,就用高有效
反之,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和下降沿一般是根据FPGA内部FF结构定的
如果内部 FF 的clr/set 是高有效的,就用高有效
反之,单有效 ...

多谢大侠!
    我看夏宇闻老师的例子中,状态机变化动作用CLK的上升沿,复位用下降沿。大侠指的FF触发仅指复位信号?这里用的是异步复位信号。

网友B:
xilinx的D触发器复位是高电平有效,如果代码中写的是下降沿触发的话,会多消耗一个反相器;
altera的则是低有效。你可以看下各自综合出来的电路

网友C:
全部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不要按照他的做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全部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不要按照他的做法

前几天我也好奇这个问题了,猴哥有什么经验或者你这样选择有啥原因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