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USB驱动在Win8下怎么不能装上呢

楼主(2013-04-05):
遇到一个问题,libUSB驱动在Win7下可以正常使用,在Win8下不能,说inf文件没有数字签名,怎么回事,请大侠们支招,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呵呵

网友A:
是不是系统是64位的?可能你的驱动是32位的,所以装不上?

网友B:
是的, inf要签名,  签名信息会附加在cat文件中, 否则无法在win8上正常安装.

签名需要购买数字证书, 要5000左右.

楼主(2013-05-30):
引用 网友B:
是的, inf要签名,  签名信息会附加在cat文件中, 否则无法在win8上正常安装.

签名需要购买数字证书, 要500 ...

请问高手,我现在的情况是32位驱动和64位驱动通用一个inf文件  这样做数字签名是不是只需要花一次钱呢

网友C(2013-08-23):
6楼给的那个能否详解下?是否不需要4楼所述交钱签名?

网友C:
搞定,高级重启后选择禁用数字签名,启动后装上驱动,以后正常重启后也能用了,详见百度搜win8禁用数字签名
win8触摸变形本只能说工作用还行,当平板真不如ipad或安卓平板好用,太大太重发热严重续航差应用少,微软自带虚拟键盘连alt键也没有,输入数字还要切换键盘,真不好用,变形本或混合本体验差还那么贵,难怪销量低迷。还不如买个平板加个便宜的笔记本。

网友D(2014-06-26):
你好。能请教下libUSB驱动在Win7下怎么使用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libusb_open_device_with_vid_pid()返回的句柄为NULL。

网友E:
WIN8一定要对CAT打包文件签名,只签SYS文件是不行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