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光藕电路,经多次试验未果,悲痛欲绝

楼主(2013-04-05):
我是初学者,求大湿相助,为什么光藕不能触发可控硅

网友A:
楼主如果真用的机械开关的话,根本没有必要用三极管。R1的阻值太大了,要调到330Ohm左右,参看MOC3023的手册里最下初级电流的要起。右边R4也是多余的。不知道楼主的电感负载多大,但是R5感觉太小了,应该在100欧姆-1k左右。

楼主这个图是实际的还是仿真画的?给大家提供一下,大家好帮你改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真用的机械开关的话,根本没有必要用三极管。R1的阻值太大了,要调到330Ohm左右,参看MOC3023的手 ...

多谢版主指点啊,这个开关我是做试验的,真实的是用单片机输出

网友B:
那么小的电流能驱动光耦吗?

网友C:
光耦驱动要看它的电流If,5V/R1 > If才可以。

网友:
楼主的结贴率是0蛋。2楼已经回复的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