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电机库3.2无感启动问题

楼主(2013-04-05):
我用STM32电机库3.2驱动12V BLDC,无传感器启动,运行函数MCI_StartMotor(oMCI[0])后,电机成功启动,但又马上停止,进入“Fault Over”状态,错误类型是“MC_START_UP”,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主控芯片是STM32F100C8T6,FOC无传感器方式

网友A:
建议看一下是哪种错误类型:电流太大、电压太低、电压太高或者温度太高?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通过串口控制电机启动,成功启动后就停止了,显示"start-up","Fault Over"状态

楼主:
电机是空载,能够达到所设定的启动转速,但奇怪的是启动完就停止了。

网友B:
门限切换速度可以设高点。

网友C:
这个不是很了解   可能是干扰问题太严重了  ?

楼主:
诚如楼上所言,干扰问题比较严重,产生过流反应,现已初步解决问题,多谢各位关注!

网友D(2015-02-07):
引用 楼主:
诚如楼上所言,干扰问题比较严重,产生过流反应,现已初步解决问题,多谢各位关注! ...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哪里干扰出的问题呢?你用的是无传感器+PLL还是+Cordic

网友E:
近来也有搞FOC的帖子出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哪里干扰出的问题呢?你用的是无传感器+PLL还是+Cordic
...

ST好象建议用PLL

网友D:
这个我也发现了,用cordic没有采集到,转子位置,用PLL可以看到转子位置,但是一直报错MC_START_UP。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也发现了,用cordic没有采集到,转子位置,用PLL可以看到转子位置,但是一直报错MC_START_UP。 ...

我用PLL调好电机,转Cordic也一样正常,感觉ST的PLL算法好点就一直用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