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超简单cmd文件不知哪里写错了,编译通不过!

楼主(2013-04-05):
cmd文件和工程文件我都上传了的,大家点击链接即可下载哈。
CCSV25402的软仿器(Simulator)做一个最简单的Sine函数值的计算都不成功,还要的是C语言。
报错如下:
  >> Sine2.cmd:   error: can't open file 'Memory.obj' for input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cmd文件如下
下载链接: Sine(cmd).rar (722 Bytes)

Memory
{
PAGE0:  EPROG:origin=0x1400,len=0x2C00 //第0页程序空间 11264个字
    VECT:origin=0x0080,len=0x80  //第0页中断向量 128个字,我看其它的cmd文件都是128个字,刚好是RAM程序空间的首地址
PAGE1:  REGS:origin=0x60,len=0x1C //第1页寄存器空间,28个字 这是特殊的RAM,名称是Scratch-Pad RAM,0x60是其起始地址
    IDATA:orgin=0x80,len=0x1380 //第1页数据空间0x80是DARAM的起始地址,4992个字
    EDATA:orgin=0x1400,len=0x8000 //第1页扩展数据空间 其实,0x14000到0x3FFF都还是位于DSP芯片内部的DARAM空间,只是人间喜欢这样分,也无所谓啦
    EDATA1:orgin=0x9400,len=0x4C00 //第1页扩展数据空间 这部分,全部是属于外部扩展存储器的范围了
}
SECTIONS
{
  .vctors:  {}>VECT PAGE0   //中断向量在第0页
  .text:    {}>EPROG PAGE0  //程序代码在第0页
  .cinit:   {}>EPROG PAGE0  //初始化变量在第0页
  .pinit:   {}>EPROG PAGE0  //初始化参数在第0页
  .bss:     {}>IDATA PAGE1  //非初始化变量在第1页
  .far:     {}>IDATA PAGE1  //长调函数在第1页
  .const:   {}>IDATA PAGE1  //常数在第1页
  .switch:  {}>IDATA PAGE1  //数据交换空间在第1页
  .sysmem:  {}>IDATA PAGE1  //
  .cio:     {}>IDATA PAGE1  //C语言输入/输出调用在第1页
  .stack:   {}>IDATA PAGE1  //堆栈在第1页
  .csldata: {}>IDATA PAGE1  //C语言宏调用在第1页
}

软件工程界面如下:

工程文件下载链接:

楼主:
表情部分实际上是冒号哈~

网友A:
为啥你那个错误是: >> Sine2.cmd  ...? 为啥不是sine.c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那个错误是: >> Sine2.cmd  ...? 为啥不是sine.cmd?

因为我后来想重新建一个工程试试,为了区别于前一个工程,就加了个2,我提供的那个工程文件里名称就全是统一的,全是Sine

楼主:
问题解决了,总结出来,问题在于:
⑴本来应该是MEMORY,结果写成Memory 大小写错误
⑵本来应该是PAGE 0,PAGE 1 结果写成PAGE0,PAG1 没有加空格
⑶本来cmd的注释符号应该是/*  */ 结果写成//
⑷本应应该是origin,结果写成orgin
⑸自己没有添加库文件rts.lib,里面含有CCS很基本的运算,很多函数都要调用这些的。

网友B:
牛人啊   我都没改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啊   我都没改过呢

就是想更好的了解下cmd文件,能够把你常用的54x系列的cmd文件发一个给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更好的了解下cmd文件,能够把你常用的54x系列的cmd文件发一个给我吗? ...

我没有啊   只用过2000系列的

网友A:
这里有一个,10多年前我用的C5416的cmd文件,用汇编写的程序,可能对你没啥参考意义。

544 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10多年前我用的C5416的cmd文件,用汇编写的程序,可能对你没啥参考意义。 ...

10多年,前辈啊,cmd文件不存在汇编不汇编的吧~源代码现在也要用汇编写啊!

网友A:
引起误解了,我本意是说当时程序是用汇编写的,我以为你会用C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10多年前我用的C5416的cmd文件,用汇编写的程序,可能对你没啥参考意义。 ...

10年前用的啊   老兄现在应该是DSP高手吧   还望您多多来DSP技术   帮助大伙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多年,前辈啊,cmd文件不存在汇编不汇编的吧~源代码现在也要用汇编写啊! ...

用汇编的孩子太牛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