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带抽头的工频变压器

楼主:
如图,这是次级带抽头的工频变压器,输出两组12V的电压,变压器容量是50W。目前只要一组12V的电压,本可以取12或23任意一组使用,但为了得来更大的功率,打算将13连接,然后与2,一起组成12V电压,供负载使用!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2013-04-05):
1.容量那叫50VA
2.1—3万万不能相连
3.只能根据后面电路,另辟蹊径

网友B:
有问题,1、3是相差180度的接起来会烧变压器。楼主如果需要直流电压,可以在后端用“全波整流”的方法来做,就不浪费绕组了。

网友C:
哈哈 不怕冒烟起火的话 就把1-3接起来试试 :lol

网友D:
可以尝试一下,期特楼主分享使用后心得.下一个贴的名称都想好了:"我的变压器是怎么被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