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不知原因的复位,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4-05):
最近用STC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的运转,电机是通过MOS管来实现正反转的,电源是交流半波整流然后降压出来的12V电源,单片机为5V,12V降压得到的,程序短时间内是正常的,但是跑着跑着就可能会复位,三台同时测试的,复位是随机的,不定点的!查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出问题,程序里面就用了串口中断和外部中断,没用看门狗和软复位!

首先感谢大家的宝贵建议!

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查这个部题,后来发现,在硬件完全没有改动的情况上调整了程序,复位的频率大大降低了,这样是不是能说明是程序内部引起的复位呢?以前可能跑一两小时就有一个复位的,现在中一晚上也可能没有一个。程序上面也只是把AD采样的频率降低了,然后把串口通讯全去掉了,好像稳定很多。基本上模块化程序都是直接用的官网上的例程,而且单独验证过的,现在程序里面用到定时器0,AD采样,PWM输出和外部中断,想问下各位高手,如果是软件漏洞引起的复位,会有可能是哪里引发的,急!!:dizzy:

网友A:
最好上图,会不会是电机的干扰MCU?

网友B:
恩赞成楼上说法啊,弃用STC

网友C:
为何不加上看门狗试试呢……

网友D:
贴个文档给楼主参考一下

不错,估计LZ没有做好其他干扰措施,换其他单片机也是一样!

网友E:
STC不愧是“死太惨”啊

网友F:
可能是那里干抗大了吧,不要动不动就说IC就问题,干抗实在大的话,什么IC都一样会死机的!

网友G:
上图,望闻问

网友H:
估计是电机干扰影响的,建议在MCU的复位管脚旁边加一个滤波电容,10nF-100nF左右

网友I:
楼主这么描述问题我们也只能说事电机的干扰问题了,不知楼主确认问题所在没

网友J:
请问“查了很多地方”,是怎么查的,查的哪些地方?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会不会是电机的干扰MCU?

干扰是什么原理?怎么作用的?

网友K:
加个光耦隔离下试试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昨天做了一天的测试,只要电机不从板子过电的话就不会复位,电机从板子的驱动电路过电或是在驱动电路上换一个功率电阻替换电机也会复位,但比用电机的时候出现问题的频率低很多,基本是可以确定是电机的干拢,但同是一个驱动电路在另一个板子上用了,一切正常!

楼主:
OE是过载检测用的,FWD和BWD是正反转信号接的IO

网友L:
先用示波器看看5V电源端,是否有干扰引起负跌落而复位。

那些埋怨用的是STC的工程师,可以使用STM32等等大牌的试试,是否一定不会出现。。。。

网友M:
你的图接的都是错的嘛。U2的S1和G1都接了信号!!!
而且没有看见隔离的光耦。失败。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干扰是什么原理?怎么作用的?

从可靠性设计来说,至少应该光耦隔离,电机和单片机 双电源单独供电,或电机加一组 DC/DC 隔离电源。

网友N:
还是听楼上的  先光耦隔离吧

网友O:
嗯光耦是个好东西

网友P:
从你上面描述的情况看,是干扰或者5v电源跌落引起的复位,首先在复位脚交个103电容,其次,在进去mcu电源脚加0.1u的小电容;其次,电源和信号都要隔离,减小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图接的都是错的嘛。U2的S1和G1都接了信号!!!
而且没有看见隔离的光耦。失败。 ...

S1那里接的是采样点啊,大哥,不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可靠性设计来说,至少应该光耦隔离,电机和单片机 双电源单独供电,或电机加一组 DC/DC 隔离电源。 ...

供电是两组供电的,单片机的电源的电机的电源是分别供电的,地线是单点接地的,过了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从你上面描述的情况看,是干扰或者5v电源跌落引起的复位,首先在复位脚交个103电容,其次,在进去mcu电源脚 ...

进单片机那个5V加了104的,复位那里也试过加103,电源是分开的,只是信号没有隔离,最初的电路是通过光藕隔离的了,但后来简化电路去掉了,以前有没有这个问题没有长时间测试过!

网友Q:
处理好电源供给问题,有条件将输入输出隔离

网友Q:
电源要处理好,另有条件的话,把MCU的输入输出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是两组供电的,单片机的电源的电机的电源是分别供电的,地线是单点接地的,过了磁珠! ...

我说的是独立的2组电源? 加上光耦隔离后就没有共地点了。你加了磁珠未必有用

网友G:
大家即使要用光耦,也应该先保证不要光耦的时候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即使要用光耦,也应该先保证不要光耦的时候能正常工作

这位大哥是不是觉得我的那个驱动电路有问题啊?请直接指出啊,谢谢了!

网友G:
不是说有问题,我意思说做到不隔离都要正常工作,隔离后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