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照明中为什么串电阻越大电池供电时间越长?

楼主(2013-04-05):
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三个LED加一个电阻串起来一组,总共50组并起来, 每组17ma,总电流850ma,镍氢电池通过恒流源芯片给供电
LED是3.0v-3.2v的贴片3528,镍氢电池12v1800ma
我弄不明白的一个地方是: 上面那个电阻, 阻值51欧姆的 比 阻值10欧姆的 电池供电时间更长
想破脑袋了都想不出来,哪位高手来解救下小弟
下面是一组灯的接法,50组这样的灯并起来的

网友A:
10欧耗用电流更大!什么破脑袋;P
也许是这样,你没画完整

网友B:
当然啦,供电电流小了嘛,不过有可能亮度会低了。

网友C:
明显电阻限流了啊

网友D:
估计没有学过欧姆。

网友E:
哈哈,限流电阻的作用都还没弄明白呀……:lol

楼主:
上面几位大虾先别急着批评 我用的是恒流源

楼主:
取样也不是Lgz2006 画得那样,有专门的取样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取样也不是Lgz2006 画得那样,有专门的取样电阻

那是否可以说是“很不理想的恒流源”呢?否则,还要那个电阻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否可以说是“很不理想的恒流源”呢?否则,还要那个电阻干么?

用电阻是因为LED电压有离散性

你那个850毫安的电源没恒住流啊。

网友A:
至此,基本可以结论了——楼主用的不是电流源,而是10V电压源

网友F:
此电阻的作用主要是起均流作用,因LED的离散性,50组特性不可能一样,当某组的电流大时,电阻上压降也大,使该组的3个LED上分得的电压降低,减小电流,这样就使50组电流的分配趋向均匀。电组越大,均匀性越好。
看来楼主的恒流源性能不好,基本还是有内阻的电压源,可用电流表测试验证下电流大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面几位大虾先别急着批评 我用的是恒流源

能量守恒,你测下2个阻值下电池的输出功率是多少就知道了。
我估计你用51R电阻的时候已经超出恒流芯片的正常工作范围了。恒流输出是有条件的

网友H: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G:
lz这个线路也有问题,3个3V压降的led串联就有12V了,再串个电阻上去,电池的电压不够,无论是10R的还是51R的,恒流芯片都不能正常工作,不信你量下10R的电阻两端肯定不到0.17V,51R的更不可能有0.8V,建议要么换压降更小的led或更高电压的电池。一般供电电压要比led总压降高1V以上恒流ic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I:
其实楼主你直接测试下电流就知道了,51欧姆的那个要小于10欧的。实际生活中,你那电池的电压一般是达不到12V的,LED规格也不是那么精准,电路本身的电阻也不容忽视,还是50组,外路电压本来就很接近(甚至超过)了你那个电池正常工作的电压值了。你再搞个电阻串联,就不是恒流了,而是恒压了(电池的最大电压)。
所以啊,51欧姆的那个电流当然小了,供电时间也就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