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实现放大的简例

楼主(2013-04-05):
大师说RLC等无源元件不能放大:

大师,下面这个电路在100K附近有没有放大?

大师要觉的放大频段太窄,可再加几个RC;大师要觉的放大倍数太小,可再加几个RC。。。。

网友A:
得先把“放大”的定义说清楚。

网友B:
放大要有带负载的能力,你这个有吗?

还是老一套。又开始自己定义概念了。吹着哨子,踢着球。

网友B:
你这个不能说是放大,只能说是电路中出现了大于输入的信号而已!

哈哈,哈哈。

网友B:
徐达童鞋,这不是神马神奇,三极管放大电路都可以实现任意信号的放大功能,当然这说的是三极管频率范围内的信号,而不可能是无限频率的信号。
显然在一定频率范围内,三极管就是一个通用的,带负载的放大电路。而你的显然就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要有带负载的能力,你这个有吗?

满足你:

任意信号的放大功能,当然这说的是三极管频率范围内的信号

这话俺听不懂,任意信号=三极管频率范围内?如果语序颠倒过来:实现三极管频率范围内的任意信号的放大功能。
大师你看这样说是不是通顺且合逻辑了?

网友B:
这么简单的话语都看不懂,你不会是纸张把?
恩,自从你有点待宰能能力,连放大倍数都下降了哈!
你放大一个10M的信号看看!

网友A:
“任意信号放大”的提法不科学,就算是“宽带放大器”,也不可能做到DC至数GHz频段之间去,1楼给出来的电路,实际上是“电容变压器”,从射频的角度看,任何电抗性元件(其实就是电感和电容)都可以组成变压器,但是射频上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阻抗变换,这种无源变换,实际上只有损失能量的份,而不会有新的能量产生,否则就违反了能量守恒的基本原理。包括工频变压器,其实也是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变换(低压端电流增大)。

两位之所以能够针尖对麦芒,是因为没有把“放大”的概念说清楚,如果把放大定义为信号的功率增大了,就不会这样来搅了。

网友B:
任意信号的放大,当然是指电路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现实中增没回有无穷大呢?所以可以理解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大师所说的放大,就是范围内的任意信号的放大,就像变压器,输入一定频率的信号输出就放大的信号一样的道 ...

这个严格上应该叫阻抗变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大师所说的放大,就是范围内的任意信号的放大,就像变压器,输入一定频率的信号输出就放大的信号一样的道 ...

接力棒砖家,咱不和他谈论这个不是砖业的问题。还是过去讲讲“棒”吧

你要使不谈技术问题,就像楼上是的,那么请你出去!

网友B:
的确,阻抗变化也可以是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的确,阻抗变化也可以是放大!

你自称“电流景象砖家”,默认“接力棒砖家”,
又跑人家地盘儿论及“RC放大”,以为你是全能砖家啊!

教你这样的砖头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D:
有点想做矿石收音机的味道。矿石收音机能直接推动市面上几块钱的垃圾耳机吗?只是放大了电压,减少了电流。或者放大了电流,减少了电压。功率没有放大过。这不叫放大,顶多只能叫个“谐振”。

到现在也没能说点子上去,说谐振更是扯远了,跑题了 零点放极点前面是关键,我这里是把极点 放2倍零点处了,所以像LC。 如果有耐心,完全可以用几个RC设计出音频放大曲线。
这不叫放大,顶多只能叫个“谐振”。OK

网友E:
感触很深,很多教科书往往会缺乏完整的阐述。比如“放大”一词,是电流放大还是电压放大抑或功率放大?初学者理解有困难啊!

网友F:
楼主钻这个牛角尖干什么?你画个串联谐振电路,“放大”不是更明显?

网友G: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电路你是怎么仿真的,用的multisim吗?那怎么出来频域的分析图啊?

网友H(2016-12-08):
有意思,让人有点开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