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钟到底是怎么了?惆怅啊······

楼主(2013-04-05):
VCC稳定,GND同样稳定,晶振起振正常,可是时钟输出却不正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求高手解释!

楼主:
终于解决了,是晶振旁的地没处理好。

网友A: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晶振接地的目的是抗干扰,如果直接用焊锡将外壳与焊盘焊接容易控制不好温度破坏晶振性能

网友B:
帮你顶起来   呵呵    需要好好玩玩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