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

楼主(2013-04-05):
”运放的噪音,一律都是用uVpp来表示而不是用rms(峰峰值)来表示,大概是因为uVpp比较容易在示波器上观察出来。“     uVPP是指的什么啊

网友A:
楼主搞错了吧,RMS是有效值或均方根,Vpp才是峰峰值啊

网友B:
是我记错了吗?
我记得是噪声密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错了吧,RMS是有效值或均方根,Vpp才是峰峰值啊

额。。。我刚开始这两个参数都不太知道是以朋友说的,谢谢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记错了吗?
我记得是噪声密度吧

哪个是噪声密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是噪声密度?

运放固有电压噪声密度

楼主:
噪声有效值(rms);平 方和的平方根(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