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七)

楼主(2013-04-05):
一、 电阻
电阻在电路中用“R”加数字表示,如:R15 表示编号为15 的电阻。电阻在电路中的
主要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和阻抗匹配等。
参数识别:电阻的单位为欧姆(Ω),倍率单位有:千欧(KΩ),兆欧(MΩ)等。换算方法
是:1 兆欧=1000 千欧=1000000 欧
电阻的参数标注方 法有3 种,即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
数标法主要用于贴片等小体积的电路,如:
472 表示 47×102Ω(即4.7K); 104 则表示100K 色环标注法使用最多,现举例如下:
四色环电阻 五色环电阻(精密电阻)电阻的色标位置和倍率关系如下表所示:
颜色 有效数字 倍率 允许偏差(%)
银色 / 10-2 ±10
金色 / 10-1 ±5
黑色 0 100 /
棕色 1 101 ±1
红色 2 102 ±2
橙色 3 103 /
黄色 4 104 /
绿色 5 105 ±0.5
蓝色 6 106 ±0.2
紫色 7 107 ±0.1
灰色 8 108 /
白色 9 109 +5 至 -20
无色 / / ±20
二、电容
1、电容在电路中一般用“C”加数字表示(如C25 表示编号为25 的电容)。电容是
由两片金属膜紧靠,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而组成的元件。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
电容容量的大小就是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
抗,它与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容抗XC=1/2πf c
(f 表示交流信号的频率,C 表示电容容量)
电话机中常用电容的种类有电解电容、瓷片电容、贴片电容、独石电容、钽电容和
涤纶电容等。
2、识别方法:电容的识别方法与电阻的识别方法基本相同,分直标法、色标法和
数标法3 种。电容的基本单位用法拉(F)表示,其它单位还有:毫法(mF)、微法(uF)、
纳法(nF)、皮法(pF)。
其中:1 法拉=103 毫法=106 微法=109 纳法=1012 皮法容量大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
容上直接标明,如10 uF/16V
容量小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用字母表示或数字表示
字母表示法:1m=1000 uF 1P2=1.2PF 1n=1000PF
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倍率。
如:102 表示10×102PF=1000PF 224 表示22×104PF=0.22 uF
3、电容容量误差表
符 号FGJKLM
允许误差±1% ±2% ±5% ±10% ±15% ±20%
如:一瓷片电容为104J 表示容量为0. 1 uF、误差为±5%。
4、故障特点
在实际维修中,电容器的故障主要表现为:
(1)引脚腐蚀致断的开路故障。
(2)脱焊和虚焊的开路故障。
(3)漏液后造成容量小或开路故障。
(4)漏电、严重漏电和击穿故障。

楼主:
二、 晶体二极管
晶体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D”加数字表示,如: D5 表示编号为5 的二极管。
1、作用: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单向导电性,也就是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导通电
阻很小;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导通电阻极大或无穷大。正因为二极管具有上述特性,无绳电
话机中常把它用在整流、隔离、稳压、极性保护、编码控制、调频调制和静噪等电路中。
电话机里使用的晶体二极管按作用可分为:整流二极管(如1N4004)、隔离二极管(如1N4148)、
肖特基二极管(如BAT85)、发光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等。
2、识别方法:二极管的识别很简单,小功率二极管的N 极(负极),在二极管外
表大多采用一种色圈标出来,有些二极管也用二极管专用符号来表示P 极(正极)或N 极(负
极),也有采用符号标志为“P”、“N”来确定二极管极性的。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可从引脚长
短来识别,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3、测试注意事项:用数字式万用表去测二极管时,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
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此时测得的阻值才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阻值,这与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
接法刚好相反。
4、常用的1N4000 系列二极管耐压比较如下:
型号 1N4001 1N4002 1N4003 1N4004 1N4005 1N4006 1N4007
耐压(V)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电流(A) 均为1

楼主:
三、 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如:ZD5 表示编号为5 的稳压管。
1、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
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
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2、故障特点:稳压二极管的故障主要表现在开路、短路和稳压值不稳定。在这3 种故障中,
前一种故障表现出电源电压升高;后2 种故障表现为电源电压变低到零伏或输
出不稳定。
常用稳压二极管的型号及稳压值如下表:
型号1N47281N47291N47301N47321N47331N47341N47351N47441N47501N47511N4761
稳压值3.3V3.6V3.9V4.7V5.1V5.6V6.2V15V27V30V75V

楼主:
四、 电感
电感在电路中常用“L”加数字表示,如:L6 表示编号为6 的电感。
电感线圈是将绝缘的导线在绝缘的骨架上绕一定的圈数制成。
直流可通过线圈,直流电阻就是导线本身的电阻,压降很小;当交流信号通过线圈时,线圈
两端将会产生自感电动势,自感电动势的方向与外加电压的方向相反,阻碍交流的
通过,所以电感的特性是通直流阻交流,频率越高,线圈阻抗越大。电感在电路中可与电容
组成振荡电路。
电感一般有直标法和色标法,色标法与电阻类似。如:棕、黑、金、金表示1uH(误
差5%)的电感。
电感的基本单位为:亨(H) 换算单位有:1H=103mH=106uH。

楼主:
五、 变容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是根据普通二极管内部 “PN 结”的结电容能随外加反向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这一
原理专门设计出来的一种特殊二极管。变容二极管在无绳电话机中主要用在手机或座机的高
频调制电路上,实现低频信号调制到高频信号上,并发射出去。在工作状态,变容二极管调
制电压一般加到负极上,使变容二极管的内部结电容容量随调制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变容二极管发生故障,主要表现为漏电或性能变差:
(1)发生漏电现象时,高频调制电路将不工作或调制性能变差。
(2)变容性能变差时,高频调制电路的工作不稳定,使调制后的高频信号发送到对方被对方
接收后产生失真。出现上述情况之一时,就应该更换同型号的变容二极管。
六、 晶体三极管
晶体三极管在电路中常用“Q”加数字表示,如:Q17 表示编号为17 的三极管。
1、特点:晶体三极管(简称三极管)是内部含有2 个PN 结,并且具有放大能力的特殊器件。
它分NPN 型和PNP 型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三极管从工作特性上可互相弥补,所谓OTL
电路中的对管就是由PNP 型和NPN 型配对使用。
电话机中常用的PNP 型三极管有:A92、9015 等型号;NPN 型三极管有:A42、9014、9018、
9013、9012 等型号。
2、晶体三极管主要用于放大电路中起放大作用,在常见电路中有三种接法。为了便于比较,
将晶体管三种接法电路所具有的特点列于下表,供大家参考。
名称共发射极电路共集电极电路(射极输出器)共基极电路
输入阻抗中(几百欧~几千欧)大(几十千欧以上)小(几欧~几十欧)
输出阻抗中(几千欧~几十千欧)小(几欧~几十欧)大(几十千欧~几百千欧)
电压放大倍数大小(小于1 并接近于1)大
电流放大倍数大(几十)大(几十)小(小于1 并接近于1)
功率放大倍数大(约30~40 分贝)小(约10 分贝)中(约15~20 分贝)
频率特性高频差好
续表
应用多级放大器中间级,低频放大输入级、输出级或作阻抗匹配用高频或宽频带电路及恒流
源电路

楼主:
3、在线工作测量
在实际维修中,三极管都已经安装在线路板上,要每只拆下来测量实在是一件麻烦事,并且
很容易损坏电路板,根据实际维修,本人总结出一种在电路上带电测量三极管工作
状态来判断故障所在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类别故障发生部位测试要点
e-b 极开路Ved>1vVed=V+
e-b 极短路Veb=0vVcd=0v Vbd 升高
Re 开路Ved=0v
Rb2 开路Vbd=Ved=V+
Rb2 短路Ved 约为0.7V
Rb1 增值很多,开路Vec<0.5vVcd 升高
e-c 极间开路Veb=0.7v Vec=0vVcd 升高
b-c 极间开路Veb=0.7vVed=0v
b-c 极间短路Vbc=0vVcd 很低
Rc 开路Vbc=0vVcd 升高Vbd 不变
Rb2 阻值增大很多Ved 约为V+Vcd 约为0V
Ved 电压不稳三极管和周围元件有虚焊
类别故障发生部位测试要点
Rb1 开路Vbe=0Vcd=V+ Ved=0
Rb1 短路Vbe 约为1vVed=V-Vbe
Rb2 短路Vbd=0v Vbe=0vVcd=V+
Re 开路Vbd 升高Vce=0v Vbe=0v
Re 短路Vbd=0.7vVbe=0.7v
Rc 开路Vce=0vVbe=0.7v Ved 约为0v
c-e 极短路Vce=0v Vbe=0.7vVed 升高
b-e 极开路Vbe>1v Ved=0vVcd=V+
b-e 极短路Vce 约为V+ Vbe=0vVcd 约为0v
c-b 极开路Vce=V+ Vbe=0.7vVed=0v
c-b 极短路Vcb=0v Vbe=0.7vVcd=0v

楼主:
八、场效应晶体管放大器
1、场效应晶体管具有较高输入阻抗和低噪声等优点,因而也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
尤其用场效管做整个电子设备的输入级,可以获得一般晶体管很难达到的性能。
2、场效应管分成结型和绝缘栅型两大类,其控制原理都是一样的。如图1-1-1 是两种型号
的表示符号:
3、场效应管与晶体管的比较
(1)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而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在只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少电流的
情况下,应选用场效应管;而在信号电压较低,又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多电流的条件下,应选
用晶体管。
(2)场效应管是利用多数载流子导电,所以称之为单极型器件,而晶体管是即有多数载流子,
也利用少数载流子导电。被称之为双极型器件。
(3)有些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可以互换使用,栅压也可正可负,灵活性比晶体
管好。
(4)场效应管能在很小电流和很低电压的条件下工作,而且它的制造工艺可以很方便地把很
多场效应管集成在一块硅片上,因此场效应管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楼主:
感谢猴哥举办活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