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没有供电电源,单片机IO口却有电平变化

楼主(2013-04-05):
刚买了开发板,不知为什么将开发板的电源开关关了,LED灯却还在微微闪烁(亮度不高),卖家说是因为下载器(USB)一直在工作,给TXD,RXD口输入电平,导致单片机IO口有电平变化(无VCC),型号是STC89C52,待高手解答为什么有灌电会出现此情况。

网友A:
你把下载器拔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就是嘛,最简单最直接的验证方法!

网友C:
连型号也没说。

部分使用PL2302芯片的USB转串口电路会通过TX,RX 引脚向51单片机倒灌供电的。使用是要串电阻以免影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型号也没说。

部分使用PL2302芯片的USB转串口电路会通过TX,RX 引脚向51单片机倒灌供电的。使用是要串电 ...

型号是STC89C52

网友D:
把你开发板的电路原理图传上来瞧瞧哎。

网友E:
这个经常遇到没事就不管了,反正又不会烧东西的。除非你把下载器的地线拔了就不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