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电子工程师必备基础知识手册(九)

楼主(2013-04-05):
电声器件
电声器件是指电和声相互转换的器件,它是利用电磁感应、静电感应或压电效应等来完
成电声转换的,包括扬声器,耳机,传声器,唱头等。
一、 型号命名方法
型号命名的组成项目和排列次序
扬声器:主称-分类-幅射形式-形状-功率-序号
传声器:主称-分类-等级-序号
送、受话器:主称-分类-序号-阻抗
话筒、耳机:主称-序号-阻抗
组合件:主称-序号-组合形式
主称中名称与代表符号对应关系:扬声器-Y、扬声器组-YZ、传诗歌吧、传声器-C、传
声器组-CZ、送话器-O、受话器-S、话筒-H、耳机-E、耳机话筒组-EH。
分类中名称与代表符号对应关系:电磁式-C、电动、动圈式-D、压电式-Y、静电、电容
式-R、碳粒式-T、铝带式-A、接触式-J、压差式-C、压强式-不表示。
辐射形式、形状、用途中名称与代表符号对应关系:号筒式-H、椭圆式-T、圆形-不表
示、耳塞式-S、飞机用通话帽-F、坦克用通话帽-T、舰艇用通话帽-J、一般工作用通话
帽-G。
二、 扬声器分类
扬声器是把音频电流转换成声音的电声器件,扬声器俗称喇叭,种类很多。
按能量方式分类:电动(动圈)扬声器、电磁扬声器、静电(电容)扬声器、压电
(晶体)扬声器、放电(离子)扬声器。
按辐射方式分类:纸盆(直接辐射式)扬声器、号筒(间接辐射式)扬声器。
按振膜形式分类:纸盆扬声器、球顶形扬声器、带式扬声器、平板驱动式扬声器。
按组成方式分类:单纸盆扬声器、组合纸盆扬声器、组合号筒扬声器、同轴复合扬
声器。
按 用 途 分 类:高保真(家庭用)扬声器、监听扬声器、扩音用扬声器、乐器用
扬声器、接收机用小型扬声器、水中用扬声器
按 外 型 分 类:圆形扬声器、椭圆形扬声器、圆筒形扬声器、矩形扬声器。

楼主:
三、扬声器主要特性参数
1、标称功率
标称功率又称额定功率或不失真功率,它是非线性失真不超过标准规范条件(一般不超
过7-10%)下的最大输入功率。扬声器在这一正常功率下长期工作不应损坏。
2、标称阻抗
制造厂产品标准所规定的阻抗值,在该阻抗上扬声器可获得最大功率。
3、共振频率
扬声器的输入阻抗是随频率而变化的,扬声器在低频单某一频率处,输入阻抗追最大,
这一频率称为共振频率fo,共振频率与扬声器的振动系统有关,振动系统质量越大,纸
盆折环、定心支片愈柔软,其共振频率就愈低。
4、灵敏度
当输入扬声器的功率为1W 时,在轴线上一米处测出的平均声压。
5、指向性
扬声器在不同方向上声辐射本领是不同的,表示这种性能的指标叫辐射指向性,指向性
与频率有关,扬声器的辐射指向性随频率升高而增强,一般在250-300Hz 以下,没有明
显的指向性。

网友A:
很好,谢谢参加活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猴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猴哥啊

我感谢你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谢你的呢

还有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呢

欢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啊

那我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怎么办?

你也欢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