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功放地与MP5数字地干扰(示意图)

楼主(2013-04-05):
功放板和MP5板独立分开的,是单点接地的,现在要给MP5 供电5V,接上后存在兹兹干扰声音。
试用的方法:1,在功放地与数字地之间接磁珠或0欧电阻,干扰减少,但不能全部解决。

这样接存在干扰兹兹声音。
2.采用DC-DC隔离式 5V输出,问题能够完全解决,但是隔离式DC-DC成本太高,

各位前辈:在这方面还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是不是可以在MP5音频信号线方面有什么措施吗?
           采用共模电感可以吗?  因为这个我现在没有,没办法验证!
          这主要的干扰源是在哪?是我MP5板子布局不合理还是?       请教了!!..

网友A:
检查电源

布局走线

改布局布线
考虑屏蔽隔离和滤波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

布局走线

检查电源,能具体点吗?
屏蔽隔离,已经是MP5和功放板分开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隔离措施。
滤波措施:是在MP5的5V电源处接两个100u和104电容滤波吗?

楼主:
自己顶下,大神们都度假去了呀!!  苦逼的!还要上班!

网友A:
上图,让大家给你参谋参谋

问问题前先做好功课,原理图、PCB等最好有,如果不好理解,画个示意图。这样更容易让别人给你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让大家给你参谋参谋

问问题前先做好功课,原理图、PCB等最好有,如果不好理解,画个示意图。这样更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建议,现在已上示意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顶LS

谢谢版主的光顾,已上示意图了。麻烦指点下!!

网友A:
图1,谁给谁供电?MP5的电是功放板给的?怎么给的?

图2,隔离式DCDC,两边的地到底隔了没有?如果隔了,那信号没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谁给谁供电?MP5的电是功放板给的?怎么给的?

图2,隔离式DCDC,两边的地到底隔了没有?如果隔了, ...

看来图示很重要呀 ,受教了 。  呵呵
图1 功放板给MP5供电。 功放板220v交流引入经变压器-整流。
图2  DC-DC 隔离了地。。  音频信号没有隔离。
  昨晚再次试验,隔断音频信号的GND 也不行。
  把功放的音量调到最小,用示波器看始终存在100Hz-300HZ的噪音。

网友C:
告你!信号源输出控制最小:电源线负端在功放板电源或功放部份GND上不断地改换结点、至到满意为止!………其它的不是你玩的!!!!!!!!!………………

网友C:
再告诉你:调制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告诉你:调制干扰!!!!

对干扰这块确实是亲手,望指教。  调制干扰:理论以前听老师讲过一些,实际用还真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你!信号源输出控制最小:电源线负端在功放板电源或功放部份GND上不断地改换结点、至到满意为止!…… ...

MP5的GND 在功放板中的GND不断的改换结点。  需要0欧隔离么?

网友D:
电源地和信号地分开,即电源两根线,信号一条屏蔽线,屏蔽线p5端接地,另一边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地和信号地分开,即电源两根线,信号一条屏蔽线,屏蔽线p5端接地,另一边可以不接 ...

谢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