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隔离

楼主(2013-04-05):
(无正文)

网友A:
36v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直流通过滤波和使用LM7805芯片就能完成

网友B:
2楼你给我画个电路图,我看怎么实现电压隔离的?看来体育老师都能教电子了。

想隔离去找DCDC模块。

网友C:
36V直流只能用DCDC模块
36V交流就用变压器降压后整流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v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直流通过滤波和使用LM7805芯片就能完成

7805能够实现电压转换这个知道,可是它可以隔离么?

网友D:
隔离式DCDC

网友E:
这个适合你,如果功率嫌小,可以看看LT3748

网友F:
36V转5V  7805  你就不怕烧坏啊

网友G:
隔离型的dc/dc,主要是目前输入有没有36V的还有功耗。。

网友H:
DC-DC 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