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电路计算方法--以反向放大器为例

楼主(2013-04-05):
下面不加证明地给出负反馈电路的方框图,以便于说明问题:

上图其实就是在经典的负反馈框图(只有G和H)加入了Ti和To项,Ti和To项在反馈环以外,一般很难看出,但确实存在。

该模型框图特点:
1,相比于经典框图,该图是以复杂度(2倍)为代价换取精度。
2,相比于经典框图,尽管做了改进,但是,仍然不“完美”,计算某些电路精度会很差。
3,方框图与实际电路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它只表示电路的因果关系,图中箭头代表因果约束,从输出指向输入。
4,框图中的x代表电压v或电流i或是其他量。
5,框图中的误差量xE和拾取量xf的选择,是由电路分析者决定的,而不是电路本身决定的。
6,该电路的闭环增益为:T=xo/xi=Ti*To*[G/(1+GH)]。

下面利用上面的框图来求解简单的反向放大器,以说明求解过程及重要要点。

首先,必须说明重要的一点,上面说的特点5,在反向放大器中的表现是:误差量xE既可以选择图中v1,也可以是I1,还可以是电阻R1两端电压vR1,到底选那个,由分析者确定,区别在于:有的选择会使计算很容易,其它的困难;还有的电路由于比较简单,会迫使分析者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电量,选择其它的会导致电路退化,这是特例。

楼主:
现在时间太晚了,所以上面的步骤4,5省略地直接给出结果了,如果实际操作还得耗很久。

下面是我喜欢用的方法,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两种方法的操作简易型:

网友A:
你这说的一点新意也没有!
你既然在第一章图例给出反馈框图了,那么你下面的电路,就要变成这个形式,可你飞了半天没用的废话,也干这起码的正式!

网友A:
不会了吧?

网友B:
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具体看此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325-1-1.html

完整形式见其中的例7

  Af = Ki[A/(1 + A F)]Ko + K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具体看此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325-1-1.html

你这个都是,输出取电压的反馈,没有涉及输出取电流的电流源反馈。
输出电压的都是可以给出反馈框图的,对于电流源来说,只要采样电阻电压稳定了,自然就是电流源,与威尔逊电流元性质不同,其反馈的原理就在于,如果输出电流变化,例如增大,则反馈机制,导致电流的减小,反之亦然,所以输出电流不能增多也不能见效,故而稳定,但也的确存在电压反馈的 频率校正问题,否则输出电流可能会振荡。但其反馈框图,一定是电流相关的,司寇电路图,而不能抽象其模型是得不到反馈框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具体看此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325-1-1.html

别误导读者,完全不同到两种方法(对比Ti,H,G等便知),放在一块看会晕。

以上方法,是严格按照框图定义推导的,是为正宗。
而H的那个,跟这个框图没什么关系,尽管看起来形势雷同,尤其是这个Kp(前馈因子)。
另外本方法无需限制放大输出部分是理想源(重要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什么是正宗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473290-1-1.html

你的这个是,得到信号图之后,推导表达式。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一个给定电路图,来得到其信号流图的问题。相信老外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毕竟科学技术是老外西方人他们家的东西,其对待技术的精益求精与一丝不苟是有目共睹的与无法质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是,得到信号图之后,推导表达式。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一个给定电路图,来得到其信号流图的 ...

又开始睁眼说瞎话了!

看得懂其中的参数确定方法吗?

不对,他是发烧说胡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都是,输出取电压的反馈,没有涉及输出取电流的电流源反馈。
输出电压的都是可以给出反馈框图的, ...

啥都不懂,也能扯这么多,不简单。

说你自己呢吧!

网友A:
徐达同鞋,虽然你长篇大论说了很多,貌似很有两把刷子,但你概念依然是错误的。非常低错误!
首先,在你的反响放大电路里,居然出现了I1,很明显,你不懂!
没有神马I1,运放虚断虚短,I1为0。
其次,你找了半天反馈量,还电流,告诉你,反馈只有电压!就是说净输出都是电压,至少对于三极管运放都是这样,没有神马电流!说电流的,都是无一例外地不懂!
这个电路的反馈框图是这样的,如果你的不到这个结果,那末你做饭就都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徐达同鞋,虽然你长篇大论说了很多,貌似很有两把刷子,但你概念依然是错误的。非常低错误!
首先,在你的 ...

你这个我看懂了,知道你是伪大师了,虚短好像是因为流进运放的电流小到可以忽略吧,并不是没有电流流进运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