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系列什么型号能替换松翰SN8P2604A?

楼主(2013-04-06):
ATmega系列什么型号能替换松翰SN8P2604A?

网友A:
轻松替换恐怕难度很大,主要障碍是价格你可能接受不了。你查一下AVR之上的XMEGA,它在8位单片机里应该是无敌了。之上还有32位、ARM……

楼主:
像SN8P2604A的价位,估计比较少芯片能替换了!
原因是这些天气回南,怀疑这芯片是不是容易受潮气影响(数码显示管上电后没显示,一会就好了)所以问问;
有朋友知道PCBA这么防潮啊,用AB胶行不行啊!

网友B:
一般的潮气不会影响CPU运行的,除非你设计不对。
还是找找原因,不要一有问题就找CPU。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