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馈的经典形式和几个变异

楼主(2013-04-06):
讨论反馈已经多时了,该给个最终的了断了。具体分几部分讲:

一、信号流

关于信号流,这不应该在此再长篇论述,感兴趣者建议找本相关书籍仔细看一遍(对未看过者,这绝对是有益的)。在此,仅引本人之前的一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392340-1-1.html

二、反馈的经典形式

直接给出形式:

    Af = Ki [A / (1 + A F)] Ko + Kp

若有点信号流图基础的话,从此式就可以马上想象出相应的信号流图来(这也是此式的经典所在)。在此仅说明两点,1)输入信号源Xi是个理想源(这是常规假设),2)放大部分“A”是个单向且理想源输出的环节。由此,可以保证符合信号流分析之前提。

下面给出参数A、F、Ki、Ko和Kp的确定方法:

参数A是随放大部分的确定自然而定的,这可以从具体电路中直接选择(通常选理想受控源)。随着放大部分“A”的选定,其输入Xai和输出Xao也随之而定。

令Xao=0,注入输入信号Xi观察放大部分的输入Xai,便确定了Ki = Xai / Xi (Xao=0)。

令Xi=0,假设放大部分输出Xao观察其输入Xai,便确定了F = Xai / Xao (Xi=0)。

令Xi=0,假设放大部分输出Xao观察最终输出Xo,便确定了Ko = Xo / Xao (Xi=0)。

令Xao=0,注入输入信号Xi观察最终输出Xo,便确定了Kp = Xo / Xi (Xao=0)。

三、ROSENSTARK 方法

上述经典式子还可写成

    Af = [Kp + (Ki Ko / F + Kp)A F] / (1 + A F)

    A F = T
    Kp = G0
    (Ki Ko / F + Kp) = G∞

上式表示为

    Af = (G0 + G∞ T) / (1 + T)

此为Rosenstark表达式。

下面给出T、G0和G∞的确定方法:

令Xi=0,Xao=A,则得T = Xai。

令Xao=0,注入输入Xi观察最终输出Xo,便得G0 = Xo / Xi (Xao = 0)。

由虚短条件Xai = 0,解出比例关系G∞ = Xo / Xi (Xai = 0)。

四、CHOMA 方法

上述经典式子还可写成

    Af = Kp [1 + (Ki Ko / Kp + F) A] / (1 + A F)

    A F = T
    Kp = G0
    (Ki Ko / Kp + F) A = Tr

上式可表示为

    Af = G0 (1 + Tr) / (1 + T)

此为Choma表达式。

下面给出T、G0和Tr的确定方法:

T和G0的确定同前。

令Xao=A,注入输入Xi使其满足最终输出Xo=0的条件下解出放大部分的输入Xai(=Tr),此乃Tr。

四、BLACKMAN定理

基于Choma方法,可由Blackman定理计算反馈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阻抗,在此略。

从上述分析可知,除了电路模型(要求线性)外,基本上玩了一圈数学。

Rosenstark方法给出了系统的渐近方向(G0和G∞),而Choma方法给出了Tr(null return ratio),并且有关系:

    T / Tr = G0 / G∞

网友A:
1,这几个公式都是80年以前的,从80年代以后到目前,至少还有5种以上改进型,你要讲就讲这后5种吧。
2,黑人(black-man)公式是计算驱动点的,跟常规的传递函数不搭边。

3,你对公式的理解是错误的,略述一二:

错误一:即上面的第二个--反馈的经典形式,其实并非经典形式

众所周知:反馈的经典形式为:

上图中,以反向放大器为例来说明框图G的含义,它既包括了反馈网络,也包括是放大部分,也就是说,G是两部分综合作用的结果。因为该经典形式的分析,是基于两端口网络理论的。

而楼主所说的第二个,并非简单地是在经典理论上的改进,它是基于波特的返回比定义的,也就是说,它的框图,是根据所求得的最终传递函数,把它用框图表示出来的,所以框图与实际电路并无直接联系。

此为第一个问题:把两端口理论与返回比相混淆。

参考文献:
1,波特的1945年网络理论,首次说明了返回比及推导过程;
2,格雷的《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或smith的《微电子电路》,两本经典教材,详细说明了基于两端口的负反馈分析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几个公式都是80年以前的,从80年代以后到目前,至少还有5种以上改进型,你要讲就讲这后5种吧。
2,黑 ...

建议给出具有逻辑性的反驳,臆测无效。

网友A:
问题二:所说的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是第四个,对几个量的求解有误。

实际上,楼主所说的第二个,如果说是基于返回比,那么从求解过程来看,明显有误:

大家仔细看红色部分。
问题1,求输出系数Ko时,正确的方法是Ko=输出/受控源【令输入为零时】
问题2,求Ki时,正确的方法是令beta=0:

而决不能令IC=0,英文原著是这样解释、这样强调的:To do so could affect the quantity the source is dependent upon and lead to erroneous results。
问题3,公式遗漏了直接传输项,但是后面的例7中加入了Kp,实际上这一项一般都会存在的。

现在的问题是:有人会说,既然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最终的结果却是对的?
原因很简单,他题设中限定了什么都是理想的,掩盖了以上的问题,比如令受控源输出是理想的,可以掩盖上面的几个问题。
而事实上,原著中根本就没有这些限制,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查原著是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二:所说的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是第四个,对几个量的求解有误。

实际上,楼主所说的第二个,如果说 ...

别扯那么远,那里是特殊情况(忽略Kp,以强调A/(1+AF))。

请针对此帖讨论。

网友A:
臆测无效?这个问题我专门研究了2年多,你只要说个知识点,我都能迅速给出其优劣及实用性来。

此为Rosenstark表达式。

下面给出T、G0和G∞的确定方法:

令Xi=0,Xao=A,则得T = Xai。

令Xao=0,注入输入Xi观察最终输出Xo,便得G0 = Xo / Xi (Xao = 0)。

由虚短条件Xai = 0,解出比例关系G∞ = Xo / Xi (Xai = 0)。

你这个还是错的,查看英文原著第16页,中间部分,原意被你扭曲了。

网友A:
要是真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就必须这样玩:

1,首先,你给出你所用的完整魔型及适用条件,以及模型中各个量具体定义或求法。
(这样可以避免电影蒙太奇,不断跳出诸如Kp之类的“修正”项;如果适用条件是什么都是理想的就停止吧)

2,我根据你给的模型,给出相对应的简单些的问题以及求解条件(哪些量能不能省由我定),你用你的方法求解或委托网友求解。

楼主:
回到正题就对了!

1)确定T(即AF)

由经典式子中的参数确定法,首先令Xi=0,再令Xai=1则Xao=A,观测反馈至放大部分的输入Xai'便得T = Xai' / Xai = Xai'。

2)确定G0

同Kp

3)确定G∞

此为A趋于无穷时的Af,故利用虚短确定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真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就必须这样玩:

1,首先,你给出你所用的完整魔型及适用条件,以及模型中 ...

又开始偏题了....

网友A:
最严重的问题4:错把英文中null理解为用导线直接短路

如上图所示,假设现在要null掉图中的响应V,这时绝不能直接用导线把电阻短路掉,这样做引起附加的电流I=V/R。所以null掉V的方法只有是令图中的i=0,绝不能用导线直接短路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到正题就对了!

1)确定T(即AF)

这里还有个教隐蔽的问题5:错把T当做AF。
不加证明地给出结论:用返回比计算出的T,一般不等于经典负反馈中的AF。

楼主:
最严重的问题4:错把英文中null理解为用导线直接短路

又一个睁眼说瞎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还有个教隐蔽的问题5:错把T当做AF。
不加证明地给出结论:用返回比计算出的T,一般不等于经典负反 ...

完全臆测!

网友A:
问题6:大家仔细看看他第一个下面给出的链接中所用的方法,和本帖中哪个一样?

所谓的信号流,说的难听点就是南不南,吕不吕的,说的好听点就是中西合璧。所以坛里没几个人能看懂。

如果是像下面这样给出,大伙是不是都看懂了啊?

楼主:
问题6:大家仔细看看他第一个下面给出的链接中所用的方法,和本帖中哪个一样?

所谓的信号流,说的难听点就是南不南,吕不吕的,说的好听点就是中西合璧。所以坛里没几个人能看懂。

如果是像下面这样给出,大伙是不是都看懂了啊?

那就是无赖了!

不好意思,我只能想出唯一合适的词了。

枉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且还用了两年研究此,不值啊。

楼主:
无关问题在此不再答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全臆测!

臆测?

要不这样,咱们每人往站长账户打入5万元,然后把这个问题拿到你们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判定,看看谁说的对,谁输了站长就把谁的钱转入对方账户(同时收取10%的手续费:lol)

网友B:
神仙打架

网友C:
神仙打架,小妖们学个一招半式,一是混口饭吃,二是出去显摆显摆  :lol

网友D:
败得体无完肤,就跑到这里来跳大神,解解心闷,也不错。

网友E:
神仙打架,小妖看热闹

网友F(2016-03-11):
ROSENSTARK 方法、CHOMA 方法、BLACKMAN定理,都没见过,哪本书讲过这些啊?

网友G:
大神打架,凡人路过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