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N65 MOS管发热严重???

楼主(2013-04-06):
LED电源初级和次级分别有MOS控制

初级MOS温度在140-150度之间(超出了额定温度),电源输出为18V,1.25A

电源的详细电路图我这里暂时没有,只有以上简要信息了

求论坛里的大神给个办法能把它的温度降下来

网友A:
开关式?
开关损耗?导通损耗?
散热片?导热硅脂?
风冷?自然冷?

。。。。啥都不知道哦。。。。

楼主:
反激式,散热片。。。自然冷

网友B:
根据耗散功率选择合适的散热器,适当增加风冷措施

网友C:
这个功率级这个MOS,应该不会这么热吧。。。环境温度多少

网友D:
散热片都加了还这么热,是有点奇怪?

楼主:
是在常温下测得的,现在是换了个变压器的样品在老化,看看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哎,很苦恼啊

网友E:
检查一下设计吧,设计没有问题再查元件,开关变压器的绝缘阻值最好在100M以上

网友F:
应该是设计有问题,7N65的管子做这个功率的电源,温度应该在80度以下。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下漏极波形正不正常,DRC参数是不是没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