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下的keil4,调试出现could not load file

楼主(2013-04-06):
不是某个工程无法调试,是每个工程都这样。。。
在百度查了一圈了,
目前设置如下,避免重复解答:
路径都改成英文了
include path也是正确的。
文件是rebuild后进行仿真的,不是translate哦~!
程序编译木有错。。

真心求大师点化。。。点化。。化。。。。

网友A:
奇怪的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B:
你这是pc机模拟,还是要载入透过jtag模拟?

output里面的几个选项全部打勾,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pc机模拟,还是要载入透过jtag模拟?

output里面的几个选项全部打勾,试看看

是PC机模式,就是在KEIL里直接debug,不是通过硬件仿真。。。
OUTPUT全钩上了,什么都木有改变:'(

网友C:
好奇怪,没遇见过= =

网友D:
还得在 调试(debug) 菜单里设置成软件仿真

网友:
文件不在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