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C烧录问题

楼主(2013-04-06):
芯片是STC89C52RC,今天试着烧了几个程序,一直运行的很好,但是在烧某一个程序的时候就出现了“仍在连接中,请给MCU上电。。。。”,重新上电后还是没反应。确定芯片是好的,也试过P1.0,P1.1接地,把波特率调小或调成一致,用的是USB,但是没能解决问题,中途的时候又恢复正常,但是再去烧之前那个程序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重启电脑也没用,并且之前烧过的程序现在也烧不进去了。希望这方面的高手能帮忙解决。

楼主:
大家都没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很明显USB下载线不稳定嘛。如果我没有猜错,你那根USB转串口下载线使用的是PL2303芯片。

网友B:
同楼上,很多时候不对都是USB下载线的问题。很多用PL2303的线是台湾产的,大陆水货多,要买好的。

网友C:
PL2303驱动.rar (1.48 MB) USB串口的驱动有问题吧!我以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用的是PL2303的话,我这里传一个自己用的驱动!

网友D:
我这里传一个自己用的驱动

网友E:
建议用串口下载试试

网友F:
原厂下载:(最近版本:V1.80 FOR WINXP,WIN7,WIN8 32位及64位!原厂2012-02-26 更新!!!

http://www.prolific.com.tw/TW/Sh ... _id=226&pcid=79

Windows Driver Installer Setup Program
(For PL2303 HXA, XA, HXD, EA, RA, SA, TA, TB versions)
Installer version & Build date: 1.8.0 (2013-2-26)
Windows XP (32 & 64-bit) WDM WHQL Driver: v2.1.44.226 (2/5/2013)
    - Windows XP Certified WHQL Driver
    - Compatible with Windows 2000SP4 & Server2003
Windows Vista/7/8 (32 & 64-bit) WDF WHQL Driver: v3.4.48.272 (2/5/2013)
   - Windows Vista, 7, 8 Certified WHQL Driver
   - Compatible with Windows Server2008/Server2008R2/Server2012
   - Driver can auto-download via Windows Update (with Internet conn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USB下载线不稳定嘛。如果我没有猜错,你那根USB转串口下载线使用的是PL2303芯片。 ...

是HL-340,这个不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串口的驱动有问题吧!我以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用的是PL2303的话,我这里传一个自己用的驱动! ...

谢了,我试试

楼主:
看到大家给的建议,很开心,下去后试试,会及时反馈情况的

网友G:
我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IAP15F2K61S2,希望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