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啸叫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4-06):
开关电源啸叫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碰到过啊

楼主:
凡是做过开发工作的人员都有这样的经历,测试开关电源或在实验中有听到类似产品打高压不良的漏电声响或高压拉弧的声音不请自来:其声响或大或小, 或时有时无;其韵律或深沉或刺耳,或变化无常者皆有.

网友A:
变压器(Transformer)浸漆不良:包括未含浸凡立水(Varnish).啸叫并引起波形有尖刺,但一般带载能力正常

网友B:
输出功率越大者啸叫越甚之,小功率者则表现不一定明显.

网友C:
曾在一款72W的充电器产品中就有过带载不良的经验,并在此产品中发现对磁芯的材质有着严格的要求

网友D:
补充一点,当变压器的设计欠佳也有可能工作时振动产生异响.

网友A:
PWM IC接地走线失误

网友E:
嗯,通常产品表现为会有部分能正常工作,但有部分产品却无法带载并有可能无法起振的故障,特别是应用某些低功耗IC时,

网友F:
对,用过SG6848试板,由于当初没有透彻了解IC的性能,凭着经验便匆匆layout, 结果试验时竟然不能做宽电压测试.悲哀呀!

网友G:
光耦(Opto Coupler)工作电流点走线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耦(Opto Coupler)工作电流点走线失误

啥意思

网友E:
当光耦的工作电流电阻的位置连接在次级滤波电容之前时也会有啸叫的可能,特别是当带载越多时更甚.

网友E:
还有基准稳压(Regulator)IC TL431的接地线失误

网友A:
同样的次级的基准稳压IC的接地和初级IC的接地一样有着类似的要求,那就是都不能直接和变压器的冷地热地相连接.

网友A:
如果连在一起的后果就是带载能力下降并且啸叫声和输出功率的大小呈正比

网友F:
空载,或者负载很轻时开关管也有可能出现间歇性的全截止周期,开关变压器同样工作在超载状态,同样非常危险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H:
呵呵   问题解决了  就好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当光耦的工作电流电阻的位置连接在次级滤波电容之前时也会有啸叫的可能,特别是当带载越多时更甚.
  ...

连接在滤波之后不会影响及时性吧

网友I:
楼主怎样解决的

网友J:
反馈没做好也有可能会产生啸叫。

网友K:
充电器也发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L:
个人认为应该不会   电阻选择需要合理

网友M:
来自 TI deyisupport.com 的回答:
Hi,

这个说起来面比较广,跟电路设计、元器件(电感、变压器、MLCC电容)、材料(磁芯、绕制)、结构等等都有关系,这里有一份材料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0830.LED驱动噪音的解决方法.pdf.pdf

网友M:
另外, 还可以看看本坛里之前的讨论 https://bbs.21ic.com/icview-256130-1-1.html

网友H:
谢谢了   版主   仔细看看了看   不错的共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