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喂狗合适啊

楼主(2013-04-06):
WDTCTL = WDT_MDLY_32;                   // Set Watchdog Timer interval to ~30ms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怎么用它呢,中断里写什么,可以保证程序不跑偏?

网友A:
在主循环里喂狗

网友A:
喂狗语句还是执行WDTCTL = WDT_MDLY_32

楼主:
喂狗的时间?

网友B:
喂狗的时间是根据系统本身的情况制定的

网友C:
一般要在主循环处喂狗,
另外在程序某些地方,如果执行某些任务的时间超过看门狗的时间,那么也需要喂狗,

网友A:
这里如果是一个循环,那么必须注意这里可能会形成一个死循环!

网友A:
所以把喂狗的语句放在小的循环体内时,要高度警惕这里会不会形成死循环。

网友B:
楼上几位说得正解,楼主总结一下就行了

楼主:
嗯,好的,多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要在主循环处喂狗,
另外在程序某些地方,如果执行某些任务的时间超过看门狗的时间,那么也需要喂狗, ...

为什么要喂狗?什么叫喂狗?是看门狗吗

网友E:
主循环里面。

网友F:
放主循环里靠谱

网友G:
我记得TI的C2000系列喂狗有两个指令,TI推荐在主循环里放一个、定时中断里放一个,这样可靠性比较高

网友H:
果断主循环

网友I:
看门狗不是为了防止程序跑偏的,而是为了在程序跑飞时,能有一个可靠的恢复机制

理解了这点再去思考在哪里喂狗合适

主循环显然比中断更合适,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程序跑飞了,中断也有可能触发,那么在中断中喂狗就不能及时察觉到主程序跑飞

总之,看门狗这是一个思路,要根据不同的应用来合理的安排才能获得最大的应用。照抄照搬就没有价值了。

网友J:
一直没喂过狗,都是直接关狗。LZ要喂狗的话一定得对程序的执行时间把握好。

网友K:
WATCHDOG的功能就是预防程序跑飞.

网友L:
防止程序跑飞而设置的看门狗,一般在主程序中设计

网友M:
主循环显然比中断更合适,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程序跑飞了,中断也有可能触发,那么在中断中喂狗就不能及时察觉到主程序跑飞

网友M:
这个的却是的啊,我一般在定时器里面喂狗,效果是不理想的

网友N(2014-01-03):
把握好喂狗时间!

网友O:
通常情况下:在程序可以正常执行的主循环中喂狗一次,看门狗溢出时间根据程序运行时间而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需要喂狗,譬如在一次超出看门狗溢出时间的延时子函数,或者系统在等待某次触发条件才能继续执行后面的程序、、、、、总之,理解了看门狗的作用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