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谁给推荐个TI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3-04-06):
输入是5~12V,输出是3.3V,电流输出大于800ma,低功耗要求,静态电流尽量小

楼主:
同时也麻烦推荐个输入是5~12V,输出是5V,电流输出大于2A的电源芯片,低功耗要求,静态电流尽量小。谢谢

网友A:
http://focus.ti.com.cn/cn/analog ... =v+OT+error_p_power
上TI上按照自己的需求搜吧

网友B:
你好:

1.输入是5~12V,输出是3.3V,电流输出大于800ma。可以选用LM2743或TPS54620或TPS40340这几颗经典IC,如果设计得好的话,效率可达92%以上。
http://www.ti.com/product/tps54620
http://www.national.com/webench5 ... ;O1I=1&op_TA=30

网友C:
2.输入是5~12V,输出是5V,电流输出大于2A.

推荐使用LM25118或LM5118,同样如果设计得好的话,效率也可以达90%。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25118.html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D:
呵呵  问题解决了就好   多逛21ic   没有搞不定的问题   呵呵

网友E:
这个问题, 可以直接上 Ti 网站找 电源管理, 通过网站的筛选功能, 很快就能找到满足要求的器件列表

网友F:
这个芯片很多,!!!老的lm25系列就支持你的要求

网友G:
这种芯片多了去了   呵呵

网友D:
这种芯片老多的了   呵呵   仔细看看吧

网友H:
也可以用金升阳的电源模块,体积小。价格低

网友I:
在TI官网上可以根据自己输入与输出等级,可以搜到一些电源芯片

网友J(2013-07-25):
百度百度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有很多这样的芯片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