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使能端置低电平时为什么FB引脚的电压总是在跳动?

楼主(2013-04-06):
使能端置低电平时为什么FB引脚的电压总是在跳动?

网友A:
你把这管教断开吧和外界

网友B:
FB引脚的电压会跳动,可能是输出电容的选型存在问题。

网友C:
是啊,LDO的输出电容过小或过大都有可能造成振荡的产生。

网友B:
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D:
建议选用低ESR的X7R或X5R的10uF电容。

网友C:
还有,建议检查看看器件有没有虚焊。

网友E:
FB引脚的电压会跳动,你的输出的电容是不是小了

楼主:
知道了,要看看我的负载是不是一直在变化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先结贴了啊

网友F:
不是很了解   兄弟  帮你顶一个   呵呵

网友G:
应该是内部产生了振荡   才会导致这种现象   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