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对于烧写芯片有什么建议

楼主(2013-04-06):
(无正文)

网友A:
小于1000:用JTAG烧写或者通过串口烧写。

网友B:
M3,C2000没有类似于MSP430 GANG430这种工具,可能会有一些大型的烧写器

网友B:
这里可以问问System General 和 XELTEK Inc ,他们出售这类工具。

网友C:
小于10000:联系负责你们的经销商或者专门的烧写公司烧写。比如:
•         XELTEK, Inc
•         System General
•         Source Electronics
•         BPM Microsystems

网友C:
大于10000:联系TI定制芯片,让程序在芯片出厂的时候即已经固化在芯片中。

网友D:
有很多第三方TI供各种烧入方法,串口,CAN....

最常见的是codeskin公司。。。

网友D:
还有,C2000使用rs232,rs485,usb,can烧写程序
http://www.tichinese.com/code/viewthread.php?tid=1513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啊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哈,假期快乐各位

网友E:
进来学习来了,烧写和仿真是同一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