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读数据时出问题了,求解释

楼主(2013-04-06):
我的程序读端点2、3的数据,存到文本文档中,每次运行程序时,第一次传回的数据总是不对,用Bus Hound看的结果如下。第一次从端点2读的数据都是205,第一次从端点3读回的数据都是-51。之后读的数据就正常了,我用CCS看DSP内存的数据也没有错,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第一次清一下缓冲,是不是有什么FIFO,双缓冲之类的,你不清它它就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清一下缓冲,是不是有什么FIFO,双缓冲之类的,你不清它它就有数据。 ...

我在端点3的中断中,将缓冲区的数据读到一个数组里,第一次进中断时我发现缓冲里的数据就是我要上传的数据,但是传到上位机就都变成205了,你看一下那个In指令,怎么只有设备号23 ,没有端点号,也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