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转8v/0.5A的降压dc/dc的芯片

楼主(2013-04-06):
效率要高。最好是ti的方案

网友A:
TL1451A
TL1453
TL1454A
TL5001
TL5001A
TL5002
UC3572
UC3573
UC3585
UCC39421/2

网友B:
推荐TI的LM2842

网友A:
效率高的芯片,推荐使用LM2734Y、LM20242、LM24220等。

网友C:
嗯,可以用Webench软件进行选型,并对电路进行优化。

网友D:
http://www.national.com/webench5 ... 0&x=60&y=17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2734.html

楼主:
这个。。。。我再看看吧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E:
呵呵    DC-DC的芯片越来越多了   呵呵   很不错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