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X内部ROM

楼主(2013-04-06):
请问大家如何将程序写至TMS320VC5509A的内部的ROM里,是不是只要改写CMD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子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子的 。

但是我在很多书上都说TMS320VC5509A内部的ROM不是EPROM,是不可编程的啊!!!!可TI的官网上又没有这样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在很多书上都说TMS320VC5509A内部的ROM不是EPROM,是不可编程的啊!!!!可TI的官网上又没有这样 ...

是ram,不可保存数据的。

如果你说的是rom,那可是只读的,更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ram,不可保存数据的。

如果你说的是rom,那可是只读的,更不可能了。 ...

我就是想确定TMS320VC5509A的内部rom究竟是什么样的,就只是个ROM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确定TMS320VC5509A的内部rom究竟是什么样的,就只是个ROM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谢谢了,因为我也没在TI官网里面找到详细的说明是什么样 ROM,大家也都是在讲用外部FLASH,可我这边又不想外部扩展FLASH!!!!所以。。。。。